关于232BD的通信的请教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4-11-17):
买了个FX1N-232BD准备做VB监控,电脑侧为USB转232口.按如下3种接线均不能通信.听说用三菱编程软件通过232BD进行程序的下载上传可以测试通信板的好坏,结果也不行。
请问是线接错了还是232BD是坏的?
[attachment=128699]

网友A:
我买的232BD,直接用原来的电缆就可以通讯红色的,没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那种饥接线方法,个人觉得是第二种,还有你需要对D8120做通信协议的配置
下载积分:+1(791891) 热心助人!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D8120通信协议:H6080
关于232BD的通信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