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WINCC采集不同型号PLC的数据实现

楼主(2014-11-17):
现场设备改造,增加了工控机,准备使用WINCC开发界面;但是下位机是AB的不同系列PLC,有SLC500,COMPACTLOGIX, MICROLOGIX系列,这几种PLC都扩展出了以太网接口,连接到交换机, 不知道怎么操作他们实现与wincc数据交互?

网友A:
每个PLC设定有不同的地址,需要时读写相应的地址就可以。

网友B:
要OPC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opc可以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