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PLS指令脉冲输出完,怎样跳到下一个子程序

楼主(2014-11-17):
西门子PLC s7-200,PLS指令脉冲输出完,怎样跳到下一个子程序,不通过外部开关,程序自动跳转,有什么方法

网友A:
PLS指令脉冲输出完后会有一个标志位ON,用它就可以执行下一步程序。
ON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指令吗,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B:
中断程序

网友C:
西门子200PLC都有指令运行库去,做运控制、如果用脉冲控制括就要用中断处理
XY两个轴,一个伺服电机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控制,想按一个按钮直接画出一个正方形,怎么去实现,大神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