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现在有个项目客户指定用三菱触摸屏,但不让用三菱PLC,因为要控制10个步进电机,我选择用三个CP1H,触摸屏用GS2110-WTBD,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准备PLC间用RS485通讯,和触摸屏可以用以太网或者RS485吗

请高手指教,这么贵真不知道为什么用这屏

最终放弃GS系列,不知道怎么用,
换用GOT2000系列的试试

[attachment=128713] [attachment=128714] [attachment=128715]

换用GT2310应该没问题

[attachment=128717] [attachment=128718] [attachment=128719] [attachment=128720]

网友A:
可以用RS485.

网友B:
GS里面不是有欧姆龙选项吗,GS价位低,可以考虑,GS功能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里面不是有欧姆龙选项吗,GS价位低,可以考虑,GS功能应该可以满足!

GS里面没有欧姆龙选项的啊😱

网友B:
哦,我看错了,GS里面没有欧姆龙,GT2000里面是有的,用几个PLC太麻烦,和客户沟通一下,用一个3u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