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100i

楼主(2014-11-17):
各位师傅,从别人处拿来的TK6100i程序怎么用EB8000打不开呀!全部版本都试过就是打不开,都是提示需要更新的版本才能找开,不知是什么问题?而且所有的版本软件上面也没有TK6100i这个型号。

网友A:
格式是什么后缀?

网友B:
TK应该用465.15版本。

网友C:
用EB PRO试试啊,低版的都能打开

网友D:
程序上传下来以后要反编译才可以,打开EasyBuilder8000,选择“工具”,选择"反编译”,再选择你需要反编译的.xob后缀文件; 如果是编译好的,你下载威纶通最新的Pro 版本编程软件打开程序试试

网友E:
发给我们,让我们看看,只要不加密,应该好打开

网友F:
6100是常见的型号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限于简体中文版 限于简体中文版 EB8000 V4.42或更新版使用
[attachment=128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