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SY、DRVI使用问题

楼主(2014-11-17):
[attachment=128716]
请问如附图
DRVI无法输出Y02
如果拿掉PLSY部分的程序,则DRVI又可正常输出Y02的方向
请问是哪出问题?
或是该怎么修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好像Y2是双线圈,我用另外两个内部继电器代替Y2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问下具体做法吗?

网友A:
第一个Y2用M10代替,第二个Y2用M11代替,再用M10与M11并联后OUT Y2

网友B:
用三楼的办法。

网友C(2015-07-01):
两个指令不要用在同一个程序中,DRVI和DRVA可以在同一程序中使用,不要和PLSY同用,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D(2015-08-26):
今天又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

网友E:
双线圈使用。

网友F:
PLSY 不输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