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485BD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7):
小弟用两台FX3UPLC做并联链接,采用四线连接,电阻开关拨至330欧,按照手册上的通讯测试程序输入,发现SD,RD灯都不亮,不只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一般再有错,发送灯也应该亮啊。
只能是再次检查程序和接线了。如果仍然不行,可能是BD板质量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線接錯了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数据没有发送出去,接线错误不会影响SD指示灯的

网友D:
应该是写的发送程序有问题,检查一下你的发送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我清理了一下PLC内存重新输入程序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