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判定负载导通的电路?(不用PLC)

楼主(2014-11-17):
请教前辈如何做判定负载导通的电路??
我现在有一个电路,用来测试端子两头的导通,现在用发光二极管判定导通,每个二极管只能判定一个端子导通状况,现在二级管之间是并联接通。
现在要加上一个功能,如果有一个端子不导通则报警。请问如何判定导通OK?这个电路怎么设计?不用PLC。
注:端子的数量不同产品有不同,大概10到20都有,要通用。

楼主:
现在的电路。

网友A:
用继电器或者光耦板可以搞定

楼主:
继电器的话要串联很多继电器,空间不够。而且继电器跟二极管并联,当二极管不发光,继电器照样可以判断行为。我是想要那种串联在二级管上检测电流导通的部件,如导通有信号输出。。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部件。。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三极管。。。

楼主:
能否细讲,用三极管怎么控制。。非常感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或者光耦板可以搞定
用光耦吧

网友B:
你可以在基极串联你要测得两端。。当两端通时,基极高电平,三极管截止;低电平导通。

楼主:
昨天忙没有上来。
光偶不是很了解,三极管也是刚刚看资料的。
跟据“我看不开啊”给的思路,现在做出的电路如下,大家看下行不。
共有三个端子,如端子接通亮绿灯,其中如果有不接通的则报警并亮红灯。
[attachment=128819]

楼主:
但是问题来了,实际端子是10~20个的,要端子数量可调,这又怎么搞。。有什么装置可以设置接通10~20个接口,并且可调。这样把这样的装置串联起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通用的你要做好机械工装,不用PLC做起来挺麻烦的,我今天就改造了一台剪脚机,就是用光耦继电器板搞定的,或者自己用PC817的光耦自己做一块板子+加上转换开关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