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2e-x8md2 接近开关 的疑问

楼主(2014-11-17):
欧姆龙e2e-x8md2 接近开关 DC24V常闭 两线。 请问这种接近开关正负接反 会不会烧坏? 串接到继电器上继电器不动作?问题2 ;两个两线传感器可否串联使用?三线传感器可否串联使用。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有东西在手接上去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接反了应当不会烧,但接近片接近时不会导通;2线的不能串接用,3线理论可以串接,第一个的输出可作为下个的电源。

网友C(2015-09-25):
正负接反应该就烧了。2线常开的我试过

网友D:
三线常开的,接反没事,两线的其它品牌的没事。但有时间限制,官方1分钟,不过结果不一。
驱动继电器没试过,接入plc反应正常。驱动不了继电器,还有可能是接近开关驱动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