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和FX1N 2台PLC主从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7):
各位大侠好
小弟现在出现一个难题卡住了。忘各位多多指点。
我现在用一个FX3U的PLC用FX3U-485-BD通讯板,另一个是FX1N的PLC用FX1N-485-BD的通讯板
现在问题来了,
2 台PLC都在设置主站时候,通讯板上的SD闪烁,但是2台PLC设置从站的时候SD 和RD都不闪烁,
3U做主站3U闪烁。1N做从站不闪烁
1N做主站1N闪烁,3U做从站不闪烁
不管拿台做从站上面的SD 或者RD 都不闪烁
请教。。。

网友A:
接线是否正确。程序写进去之后plc要重新上电

楼主:
应该是即使没有接线的话上面的SD等应该闪烁呀

网友B:
如果你准备1:1连接的话 这两个plc不是同一个类型 不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