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上位机能把图纸导入在自动加工

楼主(2014-11-17):
如标题,我想做个上位机能导入图纸和读取图纸在根据图纸作自动的加工!
例,一工作台上有一工件,要求把这台上的工件打100个大小相同,位置不同的孔,当我用CAD把这100个孔的图纸画好了在用U盘导入到上位机里,在启动,然后在根据图纸自动的加工,市场上有没有这种做好了的控制器呢?只要自己拿回来装上就可以使用了!
虚心求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有点数控机床的模式了

网友B:
我有可以联系我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上海维宏,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雕刻机都有这个功能,用路径生成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