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直流回路中是否有电流?

楼主(2014-11-17):
工作时,电源输出3A左右的直流电流,但是有时候电源没有输出足够的电流,现在想加入这样一个功能,当工作时电源输出电流小于设定输出的电流时,就报警。想请教有什么东西可以检测直流电流有无?

网友A:
有直流电流测量仪表的,带继电器或者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B:
在直流回路中加一个分压器,如0-10A 0-75mV 的分压器,这样当你的输出电流在3A时,分压器上的压降在22.5mV,接到一个带报警功能的仪表里,就能完成你的设想。可以交流哦。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C:
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装一个电流继电器一切搞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大概方向有了,就是要在回路中串入一个检测电流的东西(分流器,电流继电器,霍尔传感器),不过这样总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B:
不靠谱?现在绝大多数发电厂、配电站都是用这种方法做继电保护。当然现在也有更先进的电流检测变送器,可是他们的价格很高而且是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