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能这样用吗

楼主(2014-11-18):
小型继电器MY4J,有四对独立的常开常闭触点,在同一个继电器不同的触头能不能强电与弱电合用。如图片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用。加一个中继也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B:
原理上可行,实际上和安全方面起冲突吧。

楼主:
有人在案例上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C:
4组触点是相互独立的;按道理能用;但是这种微型继电器不像交流接触器相互有空间间隔;很容易产生弧光;建议还是独立分开电压保险;
下载积分:+1(趁你还年轻) 如果用于 信号线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组触点是相互独立的;按道理能用;但是这种微型继电器不像交流接触器相互有空间间隔;很容易产生弧光;建议还是独立分开电压保险;

网友E:
可以用,我用过,问题不大,继电器质量好点的就行了

网友F:
完全可以的,这类中继,每组触点都是独立的,相邻的中间都有安全的隔板的,济南的一家电梯控制系统就用着这样的小型继电器,只是接的三相380的电源。

网友G:
支持2楼意见

网友H:
如果这样用,是不安全的,不提倡,

网友I:
当然,可以了,这种继电器就是24V\220V的。

网友J:
支持4楼意见

网友K:
能用,但不提倡。

网友L:
可以
如果这样用,是不安全的,不提倡

网友M:
可以用,我用过,问题不大.

网友N:
我也经常这样用,也没出什么问题,建议中间空一个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的,这类中继,每组触点都是独立的,相邻的中间都有安全的隔板的,济南的一家电梯控制系统就用着这样的小型继电器,只是接的三相380的电源。

要在考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使用,有的时候有一个输出要控制2种电压的多组输出。
如果2种电压的输出分开,使用MY4J多的话空间占用大,成本也上来了。
我在做报警的时候就要同时控制AC的旋转指示灯和DC24V指示灯,一直这样用没问题。
不断向前

网友P:
原理上可行,但一定要确保继电器的质量问题,不然是比较危险
独自漂泊

网友Q:
可以这样用啊,继电器生产出来就是让这么用的,只要看一下220V和24V电流怎么样,一般图片上这种不超过5A吧

网友R:
危险,不太适宜。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的,这类中继,每组触点都是独立的,相邻的中间都有安全的隔板的,济南的一家电梯控制系统就用着这样的小型继电器,只是接的三相380的电源。

这种继电器不能接3相380V的电源,触点的额定电压不能超过AC240V

网友T:
可以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U:
可以用,但属实不太安全。

网友V:
真不知道那些说不安全的朋友有何依据,建议拿出证据说明,这种继电器四组触头之间都是有隔离板的,额定负载5A,即使是满负荷运行,能产生多大的电弧?在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用完全可以。

网友W:
电流大 几下就搞掉了

网友X:
可以用、没什么不安全的、小题大做了!

网友Y:
单说理论完全没问题,请考虑突发性

网友Z:
不可以,
巫山石军

网友AA:
说可以用的,大都是老板,如果是一线电工,会说不可以用的。这种做法,会把维修的搞死。中国制造就是被可以用的这些人搞...的

网友AB: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AC:
呵呵这个当然可以啦

网友AD: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的,这类中继,每组触点都是独立的,相邻的中间都有安全的隔板的,济南的一家电梯控制系统就用着这样的小型继电器,只是接的三相380的电源。

网友AE:
建议楼主不要这样用

网友AF:
负责任的说:必须分开,用两个继电器,一个220的,一个控制24伏的,混用早晚出问题,我就是碰到过这样的麻烦

网友AG:
用是可以用,建议不要这样用!赞同4楼所说!

网友AH:
一只继电器的辅助触点最好不要用两种不同级别的电压,这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网友AH:
不可这样用,这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网友AI:
一个继电器能要多少钱?不小心把24V的东西搞坏了就麻烦。

网友AJ:
可以,但线一定不能接错。

网友AK:
反正你用中继,电流不会大,用呗,不放心加二极管呗。

网友AL:
要说问题大不大,主要看负荷。你只是说了电压是220又没有说电流是多少。如果你告诉我,这只是一个220的灯,我可以完全告诉,一点问题没有。不管楼下讲的电弧在哪,都不会有问题,因为他有安全隔离的。但是如果你的负荷相对较大,也不是说不能用。只是不建议你用。我想楼上其它不建议你用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相信我,只是拖个线圈,或者其它小东西,你可劲造吧,保证没事。只是咱别用高仿的行不。就认准原装的。

网友AM:
我用过,电流不大没事

网友AN:
可以的,有用过

网友AO:
如果不这样用那就是浪费资源,既然都这么设计了,说明距离及安全措施都是通过认证的。我一直这么用,一直用欧姆龙的

网友AP:
为了安全还是少用或尽量不用

网友AQ:
你是电工吗,这是绝对不允许,有可能造成触点

网友AR:
  原理上可行、原则上不行、实际上和安全方面起冲突。

网友AS:
只要负载不超过额定值
(负载性质,电压,电流)就中

网友AT:
可以用的,我用过,一个中继,强电控制回路用了一组触点,弱点信号也用了一组中继触点,理论上,实际上只要额定容量内都可以用,不过强电、弱电能分开最好了,检修也方便点。

网友AU: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的,这类中继,每组触点都是独立的,相邻的中间都有安全的隔板的,济南的一家电梯控制系统就用着这样的小型继电器,只是接的三相380的电源。

这样使用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根本行不通,220V触电断开时会有电弧,这电弧会串入24V侧,烧坏元件,甚至是烧坏PLC模块;往往这种设计,只是可以使用几天,甚至1个月,过不了多久就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反反复复的坏,查不到根本原因;而且在维修时候还容易触电伤人,通常这些细节就是国产设备不如国外设备的地方,

一般的220V的触点,或者是触点动作容易产生电弧的,直接选择使用交流接触器,,参考电工手册,就可以知道,
24V的触点使用中间继电器,   ,,,,,这应该作为规范的常识来使用设计,,,,

不要总是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方法来选择配件,,,可以多看看电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