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PLSV  D300 Y0 Y1
D300是速度,要走的脉冲数在哪设置??

网友A:
给了几个脉冲,就跑几个,跑完了停下来

网友B:
这个指令是可变速脉冲输出。可以在D8140中查看。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指令的说明呀

网友C:
会一直发脉冲,速度有正负之分,一般有于点动控制。

网友D:
楼上正解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了几个脉冲,就跑几个,跑完了停下来

脉冲数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一直发脉冲,速度有正负之分,一般有于点动控制。

不可以设定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