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如图片,一个24V经过转换开关接通一个电磁阀,我只画出来一部分电路;
现在我司的老电工和电气工程师测量出来的电压如下:
1.AB之间断开时,测量AB之间的电压时15.3V, B对GND的电压时9.1V;A对GND是24V;
大家说说这正常吗?
2.电磁阀的内阻一般有多大? 我们是很小的一个电磁阀; 切换开关断开时,我测量AB的电压应该是24V才对,但是老电工说不是;
3.我认为问题是AB之间的切换开关虽然断开,但是AB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够大,导致在断开时24V流进A,B,电磁阀,GND; 这个时候拿万用表去量B端电压有9V; 问题的根源在于切换开关绝缘电阻不够大;
4.但是老电工和电气工程师不同意我的上述观点,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说的对面?他们认为是线路问题,查了一个下午也没个结果

网友A:
会不会是开关有指示灯的呢?

网友B:
要区分是线路绝缘问题还是切换开关绝缘问题很简单,把接到切换开关的两根电线拆下来,再测量该电线头上的电压,如果有24V就是开关绝缘问题,如果还是15.3V就是线路绝缘问题。

网友C:
这个正常的,我来说明一下
1.测量AB之间的电压时15.3V,是因为你B点相当于接了一个电阻(线圈电阻根据继电器线圈功率来,功率越小线圈阻值越大)并且还要看你用的什么类型的万用表,如果内阻大的万用表,此电压高些,内阻相对小点的机械万用表,此时测出的电压低些
交流才进步

网友D:
个人见解,错了请更正,根据你的描述,开关断开时,测A-B,B-GND间电压分别15.3V,9.1V,说明这两端有了电压降,加起来刚好约等于24V,有压降,说明有电阻,组成了回路,B-GND间压降刚好为电磁线圈电阻引起,而A-B之间既然有了压降,说明有了电流流过,只能说明绝缘不好,如果开关绝缘性好的话,B点点位应为0V,无法组成回路,最简单的办法吧接在开关两头的端子取下来,直接测A-B间电压,看是否为24V

网友E:
4楼说得对

网友F:
同意4楼说法

网友G:
4楼解释很到位

网友H:
应该是4楼说的

网友I:
1.AB之间断开时, B对GND的电压时9.1V;但正常情况下应为0V,说明是B处出现问题,应该是B处到线圈之间的线绝缘不好(可能有破碎)更换这根线试试应该会OK

网友J:
3楼说的完全正确,出现这个情况正常!再谈一下4楼所说回路问题,电磁阀线圈和万用表分别充当了构成回路的条件!

网友K:
换一种方式看问题可能会达到意想不到的的效果和说服力。那有没有考虑过测量电流呢?如果实际确实是按你图示的,那只能说明你的万用表存在问题,比如电压档内阻变小。如果有电流就说明你的论点成立,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L:
电工的基本常识,支持楼主的观点。

网友M:
考虑转换开关绝缘型、连接导线绝缘性。

网友N:
问题是现在电磁线圈是不是正常工作啊,如果正常的话那就不要纠结几伏几伏了,本来电压就不高,又围着线圈转了这么多圈,呵呵。至于开关绝缘性俺个人觉得在这样的电路里只要开关能断开应该不在考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