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akko v712isd故障

楼主(2014-11-18):
一台二手的V712ISD,原先启动时有CHECK画面,用更换下的CF卡启动引导后,没有显示。再次电源off,on后,屏无法显示check状态,如何处理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只有项目程序中建立了与PLC或者其他通讯连接时才会有CHECK画面,如果屏内没有程序,或者程序中没有设定通讯连接时,是不会有CHECK画面的。
Good Luck~

楼主:
现场用VFT软件与设备进行连接,无法正常上下载程序,无法正常进入设定的画面。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无法上下载程序请查看线,触摸屏的MJ1口的状态以及软件的通讯设定。
只有左下角看到Editor:MJ1方能下载程序。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