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永宏PLC模拟量出问题

楼主(2014-11-18):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请教一下,变频器(丹佛斯VLT 2900)的速度给定是从永宏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中给出来的,将电位器调到最小(触摸屏中速度显示也为0)用万用表测量模拟量输出的两根线的电压为0,此时如果不将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断开的话,电机还是会转运动(变频器依然有12赫兹的频率输出)。用万用表量速度给定的其中一根线对地电压有1.6伏。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A:
怎么还有电位器啊?
不是模拟量输出么

网友B:
变频器调一下参数,进行频率偏置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由于电柜的地线在外面断了,把地线接好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