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功能块引脚图

楼主(2014-11-18):
求助西门子功能块引脚图,哪位师傅能给我讲解下这个引脚怎么输入输出的吗?卡在这了,先谢谢了。

楼主:
就是左边和右边的引脚怎样对应?很迷糊

网友A:
鼠标放到块上,右键点击“打开调用块”。
即可打开此块的程序。
就能看到输入和输出对应的关系。
还有内部形参等信息。

网友B:
这个需要打开FB201才能知道具体管脚的对应关系,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C:
一般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还要打开FB201看一下,命名形参的接口是IN\ OUT \ INOUT\TEMP ,打开才可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