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下 三菱plc本身站号怎么设置、

楼主(2014-11-18):
用用台达人机界面通信 三菱plc fx1n。可台达人机站号默认是零,没办法改。plc默认的也是零 想改plc站号、不知能改否 或是有别的办法????谢谢!!

网友A:
422通讯啊,应该不需要设置啊,难道连接不上吗?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通讯,485是可以程序上设置站号,具体看手册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C:
PLC
RS232不需設定站號
RS485 站號設定在模組上
人机界面--看手册 問廠商

网友D:
离得挺远吗,不远可以用数据线直接对编程口通讯,无需设置站号

网友E:
plc参数-->plc系统(2) 站号设置
下载积分:+1(李0731z) 好贴好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下 三菱plc本身站号怎么设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