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图中TA1~TA3是185KW电机主电路中的电流互感器,请问在电机正常运行过程中,流过互感器的电流是多少?热继电器该选多少A的?

网友A:
我估计你的互感器是600/5的是吗,互感器最大电流就5a,这些都是些电工基本常识,要把你打牌,放炮的时间多看一下书,别不懂就问。

网友B:
看看你互感器的变比吧,哥们好好学学吧

网友C:
看你的电流表与互感器,就明白了。

网友D(2014-12-29):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的互感器是600/5的是吗,互感器最大电流就5a,这些都是些电工基本常识,要把你打牌,放炮的时间多看一下书,别不懂就问。

回答的真牛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答的真牛逼

牛逼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是不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不超载哦)到现场看看,选热继电器看互感器输出额定电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的互感器是600/5的是吗,互感器最大电流就5a,这些都是些电工基本常识,要把你打牌,放炮的时间多看一下书,别不懂就问。

网友H:
电机运行电流是多少,经过互感器的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