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回零问题

楼主(2014-11-19):
在自动模式下,启动,PLC控制驱动器向左自动回零,我用回零指令ZRN,碰到外面接的回零信号X1,然后驱动器运行到零位。。问题是,如果我位置本来就在零位,怎么就知道我的位置在零位了???我要实现其它控制一定要确定我的位置在零位了,这个信号怎么获取呢?、我外接的X1回零信号实际是一个凹槽开关,当触碰到凹槽时给的信号X1,然后运行到凹槽里面。

网友A:
读取 D 8340 的数值

网友B:
可以在每次初始化时,驱动电机位移一段,M8029置位,然后ZRN回零不就OK了

网友C:
在原点时可以先前进一小段距离,再执行回原点操作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对啊,比如你可以先判断原点感应有没有遮住,如果遮住,先往回走一段距离,这个距离一定要保证能拜托感应器,然后再搜原。如果没遮住,直接搜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