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公司自己做转盘线,转盘直径6.7米。周长21米,每分钟走4.2米,五分钟走一圈, 用的是普通电机    转盘上面安放九台模架 共用一个液压站,主电柜还不能放转盘上跟着走 ,大家觉得这个要怎么控制 ?有想法的 大大们  请不吝赐教  感激不尽  给大家看看图
油缸/气缸销售

网友A:
1、模具架的电源从上面走,像行车一样供电。2、有一种圆形的旋转集电环,增加机械装置,安装在转盘底下。即可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B:
就是解决供电呗   控制箱可以放在转盘上   转盘中心做一根柱子  用接触的方法引入3项电

网友C:
做个滑环

网友D:
可以 考慮 無線 傳輸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不如参考下碰碰车的供电方式,又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解决供电呗   控制箱可以放在转盘上   转盘中心做一根柱子  用接触的方法引入3项电

电气柜不放转盘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现在就纠结这个问题
油缸/气缸销售

网友F:
1、盘到设备上有多少线?
2、盘为什么不可以?
3、究竟是那种更经济更方便?

网友G:
有现成的滑环导电系统

网友H:
1、盘到设备上有多少线?
2、盘为什么不可以?
做个滑环,,就是解决供电呗   控制箱可以放在转盘上   转盘中心做一根柱子  用接触的方法引入3相电
不干扰

网友I:
用电气滑环嘛,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东西,用大功率电气滑环,深圳有专门可以按需要定制,不过比较践,大功率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气柜不放转盘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现在就纠结这个问题

你这是发泡什么的设备   一直一个方向旋转的话  这问题有点麻烦   目前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可以考虑用无线  不过可能会干扰不稳定

网友J:
我就不明白,东西做好了,线不知如何搞,这个老板胆子有点大。

网友K:
水银滑环 导电安全性能都很好的
学习经验

网友L:
LZ可以考虑用轴承来供电,自个改装
工业传感器

网友M:
我们公司也是做转盘发泡线的,现也有一个问题,客户要求:模架控制柜放转盘上,但与地面的操作台要实现无线通讯,300PLC,3132DP,无线通讯模块是哪个比较好?求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我们公司也是做转盘发泡线的,现也有一个问题,客户要求:模架控制柜放转盘上,但与地面的操作台要实现无线通讯,300PLC,3132DP,无线通讯模块是哪个比较好?求大神。

通讯数据量尽量少,无线模块淘宝上找找,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发泡什么的设备   一直一个方向旋转的话  这问题有点麻烦   目前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可以考虑用无线  不过可能会干扰不稳定

我这是方向盘发泡线 ,始终朝一个方向运转,并且还要配合机器人进行同步转动
油缸/气缸销售

网友N:
主控制柜必须要在盘架上的,就拉电源线上去就行了,在中间加导电滑环就能解决了,按你的速度,滑环价钱不贵,3-400元以下就可以了,
若是你把电柜放到地上,I/O点就必须装无线和PLC通信了,这个不难,找个能提供网口通信的PLC就好,如 200smart,里面加个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200SMART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7台的PLC,导电滑环就提供24V电源进去就可以了,只要你里面都是24V控制,里面做个接线箱,把里面所有I/O接到PLC上就可以,这个是你最好的方案(你说主控柜必须要在地上).
不要把所有的I/O通过集电环拉到地面上,因为太多了,我看你起码要有30个以上的I/O,我定做过一个导电滑环好像是12路,就要我3000多快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