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想用不同产品编号(WPH-10)来做变址寄存器Z0的数据存储参数的区分,每次我只要输入产品编号点读出就可以读出设好的参数。请问下怎么做呢程序该怎么写;

我本来想做几个文本输入显示器,客户可以事先把产品的编号与组别对应起来,今后客户需要调出某产品参数时知道输入编号PLC程序会自动比较输入的编号与存储的编号,来判断出是调用哪个参数。可是我做到后面难产了。因为我一个产品编号要有十个字符需要占用4个D寄存器,我没办法做比较了

跪求指点
崇拜高手

网友A:
引用楼主512998120于2014-11-19 15:23发表的 三菱PLC变址寄存器应用问题 :
想用不同产品编号(WPH-10)来做变址寄存器Z0的数据存储参数的区分,每次我只要输入产品编号点读出就可以读出设好的参数。请问下怎么做呢程序该怎么写

因該不需要用到变址寄存器Z0

产品编号:D0        参数位置:D10 D11......        第一組参数:1.2.3    第一組参数:4.5.6    .....

---[= D0  K1 ]-----------[MOV  K1  D10]
                       |--------[MOV  K2  D11]
                       |--------[MOV  K3  D12]

---[= D0  K2 ]-----------[MOV  K4  D10]
                       |--------[MOV  K5  D11]
                       |--------[MOV  K6  D12]
                .
                .
                .
                .
我一个产品的编号要占用4个D寄存器了 ;    总共有20个参数需要写入和读出。如果只使用MOV指令的话。程序不好写了

网友B:
不难做,
怎么做

网友C:
楼主可以人机界面上做选择开关嘛,选择一个就把其它的复位掉
不能使用选择开关的  只有读出和写入两个按钮

网友D:
一樣用法
用mov就好
请教下如何使用MOV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可以在人机界面里做配方功能也可以实现
哪里有普洛菲斯屏的配方说明手册、之前都没有用过配方功能

网友F:
我一个产品的编号要占用4个D寄存器了 ;    总共有20个参数需要写入和读出。如果只使用MOV指令的话。程序不好写了

产品编号用数字序号来代替,便于编程。
[attachment=128847]
不能用数字序号来代替,只改变产品编号点读出就调出相应数据。例如;现在的产品编号是WP-10,我现在需要调出PETL-11的参数,我只需要输入PETL-11在点读出就可以完成产品参数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