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是光耦吗,哪种型号呢,可以用什么代替,我要买!!!!
上面三根依次是松下驱动器分倍频输出OA+ OB+,,还有一根是电源线24V。。。下面三根依次是,送到PLC X0 X1计数用的两个触点,,还有一根是0V。。

网友A:
不知道哦

楼主:
来个高手啊

网友B:
是不是模拟量转数字量的东西,你上面接的什么设备

网友C:
这个,电平转换的东东。

网友D:
应该是电平转换  高电平转低电平 黑色的应该是三极管  这个板自己都可以焊一块

楼主:
就是伺服驱动器分频输出A B相脉冲接到PLC计数器里的X0 X1通道,用了这个东东,可惜它什么标号也没得,想买也不知咱买,如果我不买直接连接可以不,用的是松下伺服A5,

网友E:
5楼正解

网友F:
R1-R6 为2.2K电阻,C1-C6为高频瓷片电容,Q1-Q3为三极管。

网友F:
电容和三极管看不到型号,参数。元件上标有的,直接拿样板去买即可。

网友G:
分频装置

网友H:
电平转换

网友I:
9014 8050最常用的了 用上74hc14做斯密特触发更专业些

网友J:
信号转接板,通常是驱动能力不够,或者是驱动方式npn改pnp用到他。

网友K:
这是把驱动器的差动输出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转换板,

网友L:
伺服输出是5V转成24V集电极开路输出方便连接PLC

楼主:
说这么多原理有用吗?我要型号,我要网址,我要产品,我要买啊1!!!!

网友M:
高信号转换成低信号的一个转换模块

网友N:
将伺服驱动器输出的差分信号转换成集电极信号输出的信号转换板,用在检测伺服输出的脉冲数做位置监测用(接到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用过深圳鸿浩自动化的这种信号转换板,但电路一样,有图片及说明书供参考,希望有帮助。
DIS-OC 2CH.pdf

网友O:
1525382675 这个QQ号,他有这种将伺服驱动器输出的差分信号转换成集电极信号输出的信号转换板。

网友P:
此板只是將輸入端轉成電晶體(你們所稱的三極管)輸出而已,並無其他用途,而加上電容只是讓輸入/輸出濾掉跳躍現象(一般經常發生在按鈕按下時).

网友Q:
用分配器,这个网上很多

网友Q:
终于找到了,

网友R:
5v转24V的东西
http://sxjcb.com/cp/class/68.html

网友S:
反相器。需要量不多的话,可自已做。

网友T(2015-01-23):
黑色的三极管

网友U:
14楼正解

网友V:
电流放大板

网友W:
电路很简单,应该是反相器或是射极跟随器,原理上来讲不难,
看一看电路就很明了

网友X:
这个做的也太复杂了吧,两个光耦4个电阻就解决的问题

网友Y:
差分信号转集电极信号
下载积分:+2(renzhe) 可能性较大

网友Z:
该是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