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不准,跑130cm,差2~3毫米。

楼主(2014-11-19):
伺服定位不准,跑130cm,差2~3毫米。就请教大家
请问,我的滤波器一个拖3个伺服的,可以吗?会产生干扰吗?(新添加)

网友A:
看看伺服走得准不准,不要看机械。

网友B:
你的电子齿轮比与从动轮周长准确吗?最重要的是你的脉冲当量。再就是清零信号

网友C:
这个好办,我告诉你。
1,看PLC发的脉冲数和伺服接收的脉冲是否相等。
2,相等的话,从新设电子齿轮比。
3,不相等的话,查干扰。

楼主:
我电子齿轮是10000 :500 500个脉冲一圈

楼主:
清零信号是?怎么用的

网友D:
从新设电子齿轮比试下

网友E:
电子齿轮和机械看看

网友F:
500个脉冲一圈好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个脉冲一圈好像不对吧
编码器是2500分辨率的,4倍频的,?对吗,这样设定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