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10触摸屏动画制作

楼主(2014-11-19):
我使用的是三菱GS2110触摸屏,想做一个动态的风机部件,希望将该部件映射到PLC的某个位,当该位为ON时,风机有转动的动态效果。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图片库我准备好了,用部件“走马灯”式覆盖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attachment=128821]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A:
我用的是步科的,自动切换位状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步科的,自动切换位状态图
我用过西门子的,图形列表功能就能实现,多张图片覆盖形成,不知道三菱触摸屏是不是要通过脚本形成。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mythic

网友B:
通过部件+合适的PLC时钟脉冲,不断翻转中间继电器ON-OFF控制部件状态切换

楼主(2015-09-29):
已经搞定完结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楼主:
还是画面叠加 都过M8013驱动实现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