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信捷PLC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4-11-19):
郁闷信捷模拟量和三菱不一样。请问,我用信捷PLC模拟量输出模块,XC -2DA控制伺服驱动器转矩控制,模拟电压0-10V.对应是0-4090.程序怎么么写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用PLC脉冲输出定位控制完以后,怎么知道已经完成了,我要一个信号做接下来的动作?

网友A:
DA模块,信捷官网上有类似程序的

网友B:
脉冲发送完成后有一个完成标志,特殊继电器M
相信自我!

网友C(2015-02-11):
把需要进行运算比较的数值放入寄存器中正常编程就可以了
信捷PLC模拟量输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