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急急急急急急 三菱plc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9):
出现ES01808009错误 在线急等

网友A:
检查通讯口是否对

网友B:
口选的对不对?如果是USB转的要有驱动

楼主:
笔记本带com口,在电脑上设置了通讯口

楼主:
各位老师看看 COM1 还COM3

楼主:
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C:
如果是232转422线选COM1 。 USB转422应该选COM3,USB 的还要驱动。

楼主: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A:
在plc软件通讯设置中双击串行/usb项,选择com3,9600波特率

楼主:
选COM3也不对,急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在线解答,我的问题已解决。选COM1,传送速度9.6.在此对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D:
这玩艺不好说,一般是:波特率是默认的,COM在电脑属性里查,连接路径在软件里设置,再就是电缆和软件。

网友E:
com3是虚拟串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