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定时器和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第一张图片为什么计数器计数,第2张图片计数器不计数,同样是T200定时器,左母线也是相同的,求各位大神帮忙指导,如果我要实现计数时间,我用SM0.4怎么用,或有其他方法做时间计数吗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453e1b38-6fdd-11e4-817b-0015c55db73d/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图片,我传不上去

楼主:
大神们出现吧

楼主:
SM0.4在程序里面计数只能是1次,多计数几次又为0,,循环往复的1和0,我定时器换了N遍,也不能实现

网友A:
Clock_60s SM0.4 该位提供时钟脉冲,该脉冲在1分钟的周期时间内OFF(关闭)30秒,ON(打开)30秒。该位提供便于使用的延迟或1分钟时钟脉冲。
具体在图2中,将T200直接用SM0.4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