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A B相分频输出到PLC计数问题

楼主(2014-11-19):
请问,我用松下A5伺服驱动器分频输出A B相脉冲接到信捷XC3PLC计数器里的X0 X1通道,中间是否需要一个转换电平的东西,如果我直接连接可以吗??

网友A:
A5输出的是差分信号,XC3应该不支持差分信号,需要一块差分转单端的转换板

网友B:
要加个转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