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无法与电脑连线。求解!!!!!!

楼主(2014-11-19):
本人的数据线保证无事,因为连接CPM1A时一切正常,但与CPM2AH就没法连,换了几台CPM2AH结果都一样连不上。我用的软件是完整版的CX-P7.3

楼主:
没大神知到问题在那???

网友A:
是不是设备类型哪里 没设置对,也就是具体的plc型号

网友B:
换个9.3的软件试一试。

网友C(2015-01-03):
数据位改成81无或者其他等等一个个去试验下.

网友D(2015-09-07):
敢问兄台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一般还是数据线的问题,买个好点的数据线,最好是光电隔离或电磁隔离的,也就100多块。能省很多事。

网友F:
换USB口 换软件 重启电脑

网友G:
网络类型不对

网友H:
在CQM1A上没问题,应当数据线正常,可以试下:打开软件,新工程菜单下双击设置,出现PLC设定-新PLC对话框,上位机连接端口和外围端口都选标准 9600:1,7,2,E;关闭,自动连线。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就是联不上,解密软件提示监控模式。可能是某种加密方式,最终没有成功。期待高手。

网友J:
改用20针的编程口连续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