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9):
现在要用FX3U控制6台步进电机,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啊,本来想选用2台欧姆龙CP1H用485通讯的,现在客户又有变化要用三菱的,怎么做比较合适啊,求教

方案说明:六个步进电机要同时运行,而且行走的距离不同,一台FX3u肯定搞不了的

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加3个1PG合适,还是用2个FX3u合适,2个FX3u的话用什么通讯

网友A:
会搞的话 一台3U的就可以了

网友B:
FX3U+3个1PG

网友A:
只要6个步进电机不同是转一个3U完全可以做到 不要加1PG

网友C:
2个FX主机,走CC-LINK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6个步进电机不同是转一个3U完全可以做到 不要加1PG

方案说明:六个步进电机要同时运行,而且行走的距离不同,一台FX3u肯定搞不了的

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加3个1PG合适,还是用2个FX3u合适,2个FX3u的话用什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FX主机,走CC-LINK通讯

是走cc_link还是485方便经济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走cc_link还是485方便经济啊

三菱的CC-Link我没用过不好说,台达EH3的RS485是兼容CC-Link的,并且自带的RS485口就支持,使用CC-Link相对好些,设置好数据交换区就可以了,2台PLC会自动更新数据交换区的内容,

网友D:
我认为一台3U主机加3个1PG好一点,我以前也是6台伺服电机用一台3U主机加3个1PG,因为用1PG控制电机要简单的多,程序也很好写,3U主机自带的3路脉冲输出控制电机可以做简单的定位控制,要想复杂一点比较麻烦。两台3U主机靠通讯来控制经济上也没一台3U主机加3个1PG实际些。

网友E:
方案1:一台FX3U+31PG模块,同步性能好,程式好做
方案2:两台FX3U走485做并行通信,同步性能较差,通信有延迟,通信软元件数量有限!若同步要求不高可行!较经济

网友F:
都用步进了 还用3U干吗   6轴以上高速脉冲plc 一个搞定

网友G:
两个3u 485通讯搞定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H:
信捷运动型PLC可以控制10轴。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