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2014-11-19):
问题是这样的,因为设备要增加东西,要改触模屏程序,屏是西门子TP177A的,读出来可以,但是不能修改,所以又问厂家要了一份原程序,改完屏程序后,写进屏内提示要OS更新,更新完程序也写进去了,但与PLC(S7-200 CPU226)通信  只能写,不能读.所有的值只能把值写到PLC中去,但写进去后又变为0,不能显示该值,输入设置没问题,谁遇到过这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跟版本有关系?屏软件是WINCC FLIXIBLE 2008 SP4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高手呢?!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A:
显示为0说明通讯已经建立了;
监控PLC程序看哪段程序将数值复位为0?
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程序里面数值不是0 ,     屏就是显示不出来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B:
你这个是触摸屏的I/O域修改为输入、输出类型。

网友C:
模拟量    输入和输出搞错了~  能写能恢复证明已经和PLC通讯上了,你可以改改看

网友D:
用WINCC的屏中显示的数据格式不对,重新修正

网友E:
屏里面对应的输入区域若选择为输入/输出,则你设置多少,PLC变为多少,显示的就是多少;
若仅选择为输入,则你设置多少,PLC是多少,但显示可能不变;
若仅选择为输出,则你不能设置,PLC是多少就显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