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ASCII形式中LRC的算法

楼主(2014-11-19):
各位,最近我在研究三菱FXPLC的通讯 问题,我是用的FX1S的PLC和VFD-B的变频器,目前下面这个程序可以让变频器启动(只有正转启动,没有反转和写入),LRC是我手工算出来的,我想知道这种程序的写法的话如何用FX的指令自动算出LCR码?

网友A:
用变址编个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址编个子程序。
呵呵 ,变址我不会用,不过我通过见网上找资料,到是找到了另一种做法,首先要感谢zhong1946 ,是他让我找到了方法,用K256减去总和的办法,我用了CCD指令能算出总和来替代了变址功能,以下是我做的算LRC的程序,总算是可以。程序没有启动和停止,我只实验了用模拟电位器来调整频率20-60HZ,转动电位器,就可以改变写入变频器的频率,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附件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