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 这个菜单的功能 用过的大哥跟我讲讲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20):
显控触摸屏 这个菜单的功能 用过的大哥跟我讲讲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画面的意思就是给这个画面起一个名字,以后如需调用这个画面时,填上这个名字就可以了。交流哦。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B:
看手册或连上PLC试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有发帖这功夫估计早搞定了
看标题栏写的是HMI写入PLC,应该是把当前画面的序号写入到指定的寄存器,下面的一样。

网友C:
当你填写的地址为VW200时,你访问的画面的地址就会储存在这个地址,第一个画面VW200=1。。。。。以此类推

网友D: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