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普罗菲斯触摸屏编程软件 再没有屏的情况下,该软件能监控调试plc程式吗

楼主(2014-11-20):
普罗菲斯触摸屏编程软件 再没有屏的情况下,该软件能监控调试plc程式吗 具体怎么做 跪求大哥们指点

网友A:
触摸屏的软件与PLC的编程软件是两码事,是不能的,PLC就用PLC的软件

楼主:
我说的是用编程编好的程式 再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怎么电脑用数据线与plc链接 用电脑调试编写的人机程式能控制plc通讯

网友B:
因该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网友C:
海泰克就可以,普罗菲斯触摸屏没有用过。

网友D:
那叫透明传输,就是三菱PLC软体透过PROFACE人机透传功能调试PLC内部的程式,前提你的有实体的proface人机和实体plc并已实现联机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顺便问您下,用普罗菲斯编程软件打开工程文件时 电脑上面会出现系统文件被破坏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