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算由机构组装做还是电气组装做?

楼主(2014-11-20):
非标自动化设备通常分为机构组装和电气组装两部分,设备上有气路,很多公司把气路划分给机构,我们公司把气路却由电气组装的,导致电气组装的工作内容比机构组装的内容多得多。机构把机构架上去,剩下得全得电气的做。
现在讨论一下,看大家公司的气路划分给机构还是电气~??

网友A:
气路应该机械方面的搞,我以前的单位都是这样的,电气接线与调试

网友B: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无非多干点活而已,我是机械电气全包!
下载积分:+1(bigblg) 少的话一做几十台,大的 ..
wangwenrenl

网友C:
顶楼上,这样还能多接触学习一下

网友D:
分给谁就谁干
少的话一做几十台,大的话一做几百台。机构做完了,可能没事了,电气一做几个月,每天10几个小时。

网友E:
我们单位不是做设备的,做的小一点的专用设备,全是我自己做,机械图纸,液压,气动,电气,搞得我现在什么都会一点,什么也不精,都深入不了。
少的话一做几十台,大的话一做几百台。机构做完了,可能没事了,电气一做几个月,每天10几个小时。

网友F:
我倒是觉得电气做这方面比较顺手,走气管的时候就可以边考虑走线的方式了。

网友G:
电气 肯定就包含电和气啊

网友H:
反正在我们公司归电的做~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I:
主要看公司的主管是怎么划分工作内容的!

网友I:
电气的定义不是理解成电和气啊!

网友J:
分给电气可能更方便、更整洁吧

网友K:
这也说不清,有时候能者多劳吧。

网友L:
我工作过的公司都是机械在处理,我们电气偶尔也会帮忙处理,我个人觉得机械的装的不到位,如果电气来装,工作量是大了很多,会装的好一些,因为我们会考虑电线和气管怎么走美观安全!

网友M:
如分开,调试也不方便。在一起做方便。也能提高自我价值

网友N:
我只想问问大家,一个机构想动起来,用到了气路,这气路设计是谁去做,是用的三位五通的,两还是两位五通的,是用单电控还是双电控?电磁阀放哪?在气缸的哪个位置?如何排布,气缸动的时候,气管就不干涉了?这些都是机构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的问题。

    你可以把气缸理解为伺服电机,把电磁阀理解为驱动器。要用什么样子电磁阀,要用什么样子的气缸,是机构根据实际设计需要选型的。首先气路系统的设计就不应该归给电气,难道一个机构用一个电机,我还要给他选型电机用多大力吗?我还需要告诉他需要多少转速吗?’气路只是机构设计实现动作中的一种方法,可以用气路,也可以用液压,同样可以是电机通过丝杆、链条、齿轮齿条、同步带、电缸等等一系列其它手段实现。所以气路设计的方法和后面的实现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一种机构实现方式。是机构设计时应该要考虑的,难道不是吗?

至于要不要归给电气去装,要看公司要求了。我个人觉得应该分给机构去装,本身不是我设计的。

装电磁阀与装电机在事情的性质上并无大的区别。机构和电气是配合的,对于气路,机构只要问一下,电磁阀,感应器你们要多少伏的,是24还是220,是直流还是交流。是单电控,还是双电控,这是电气需要了解的。至于你电磁A,B气口出去,给了谁,你是让气缸默认在上面,还是在下面,那是机构设计时就规定好,难道不是吗?再说难听一点,我怎么知道你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我知道在哪,是机构告诉我说,我这个气缸是在上面的,那个默认是在下面的。前期,肯定是不知道,后面写程序,了解工艺的时候,电气肯定还是需要对整个机构全熟悉的,在下,在上,如何动作。不然以后程序怎么写,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电气需要知道,就把气路的活,规给电气。

至于谁安装,没人能管得了,这个看公司,这就是机构安装的活,公司就规定给电气,还能不装?服从公司安排,这不是每个公司都有的章程吗?不过可以去向相关部分或者老板说一下,哪怕这就是电气装的,忙不过来,也可以让机构帮下忙的嘛。
配合,配合。我也干了有几年了,大体都是这样,大家都想法,可以说出来,别喷我啊,谁装都跟我没有关系,呵呵
  • 下载积分:+1(彩色五环) 见解深刻,机械,液压和 ..
  • 下载积分:+1(wangcheng18) 说的好!赞一个!
  • 下载积分:+1(陈大围) 说的很好
  • 下载积分:+1(bigblg) 谢谢你的评论,讲得很实 ..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O:
    工资合理,干什么不是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