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机械手夹爪的松开和抓紧控制问题

楼主(2014-11-20):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机械手的夹爪,它的抓紧和松开由什么来检测,通俗的说就是,我怎么知道夹爪已经抓紧了,夹爪已经松开了。本人新手,初接触,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特殊的要求,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来检测夹爪的位置都行,只要注意使用器件的质量和特性。
一般选择费斯通、欧姆龙等。

网友B:
如果是用液压,而且是而且是恶劣环境的可以使用压力继电器配合打开关闭命令判断。

网友C:
一般机械手上面的控制不是都是靠传感器及接近开关进行控制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机械手上面的控制不是都是靠传感器及接近开关进行控制的吗?
是的。这个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需要满足现成环境及控制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选择费斯通气缸加磁性开关检测状态

网友E:
气缸可以选择加装磁感应开关或在夹爪上安装光电,接近,光纤等传感器。
油压港同理。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网友F:
鎴戠殑鎬庝箞鏄剧ず鐏槦鏂囧憿锛

网友G:
位置检测啊 抓紧是一个位置 松开手一个位置 位置点你自己用磁性开关 或者其他传感器都行啊

网友H:
加装磁性开关在气缸的首位两端

网友I:
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