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继电器是松下的,其线圈电压为5V,有一常开触点,触点最大负载能力为250V   5A
我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了一个220V  8W的LED节能灯,继电器得电时,常开触点接通,LED节能灯亮;继电器失电时,常开触点断开,LED节能灯灭。
开始操作的几次还能正常通断,可后来当继电器失电时,LED节能灯一直亮,其常开触点不再断开(断电后用万用表测量的),换了几个继电器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用手弹几下,又正常了,再用又出现上述问题。

怀疑是触点粘住了,拆了一个继电器(小的继电器,焊在板子上面的),看其触点表面好好的。个人感觉松下的继电器质量应该还可以,真搞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哦,对了。继电器空载时,可正常控制其触点通断(能听到其触点吸合、断开的声音)。

网友A:
没碰到过,可试过其他品牌的继电器或更换下底座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出故障的时候触点粘在一起了,等你拆下的过程中或敲几下又好了,建议你不要用内部继电器直接驱动负载,加一个继电器,先驱动外部继电器,用外部继电器再驱动负载!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3楼的不失为了一个好方法,这样也可以。

不过,我感觉好像和负载也有一定关系,我拿一个普通220V  60W的照明灯,这样控制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了。

网友C:
建议新增一中间继电器,间接控制,试试是否可行。

网友D:
继电器是机械式的,还是固态继电器,如果是固态继电器负载接交流电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六楼:能听到触点的吸合声,当然是机械式的了。
松下的小继电器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不是很大的负载,这个可能这继电器线圈的剩磁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线圈时直流的,不妨在线圈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看,交流的,线圈上并联一个阻容元件看看,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六楼:能听到触点的吸合声,当然是机械式的了。
松下的小继电器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不是很大的负载,这个可能这继电器线圈的剩磁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线圈时直流的,不妨在线圈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看,交流的,线圈上并联一个阻容元件看看,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是的,没仔细看,献丑了。

网友F:
认同7楼说法

网友G:
如果线圈时直流的,不妨在线圈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看,交流的,线圈上并联一个阻容元件看看,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同意7楼的说法

楼主:
电路中继电器线圈一直都有反接了一个续流二极管IN4148啊

网友H:
正解:因为你这个led灯是个开关电源供电,开始时电容器有个大的充电电流,就像碰焊一样,所以触点还是粘住了,拆开看不出,因为不是大短路电流,所以看不出啥痕迹。
下载积分:+1(wangcheng18) 热心助人!

楼主:
LED节能灯工作电压为交流220V 功率为8W,工作电流也就40mA左右吧,怎么可能是电流过大

网友I:
可能底座问题吧

楼主:
没有底座,直接焊在PCB板子上面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LED节能灯工作电压为交流220V 功率为8W,工作电流也就40mA左右吧,怎么可能是电流过大
看你发帖这样多,咋不想想呢,说了它是个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有个电容器,通电时有个充电电流懂不。

网友J:
加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K:
同意7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