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ven1

楼主(2014-11-20):
  [attachment=128849]

使用FX3U,光纤放大器Keyence FS-V11(延时OFF,光源FINE,官方标注响应时间250us),光纤线Riko FT-420

现场情况 AB两点间的距离为67mm,用来简单检测产品是否过短,皮带方向是B(X3)->AX10),速度0.884mm/ms

问题出现,PLC只能检测到长度为56mm以下的产品为不合格,56mm以上仍为合格,由于程序扫描时间为5.5ms,为避免误差,采用输入中断,中断程序有用REF。另外程序输入刷新设置为K0

[attachment=128848]
后来编写一段程序用来测试,如图,长度不合格产品,发现I301中断中判断为合格,但在主程序中第21步判断为不合格(正常)。程序扫描时间为0.4ms

请教各位,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光纤放大器或光纤线有延时?还是其他原因,求助高手!!谢谢!!

注:PLC FX-3U是正规代理商购入,光纤放大器FS-V11,采购价在250元,光纤线40元,不能确定是否为正品。

光纤放大器ON OFF正常,光感测试正常!没有问题!
keven1

楼主:
唉,这么大一个论坛,居然没有高手?

网友A:
关键是没有人懂这个啊,
巫山石军
keven1

楼主:
根据现在测试情况是,输入信号延时跟官方所说的响应延时250us,相差甚远!

网友B:
传送的速度确定了就可以知道长度了.....装一个光纤传感器应该就行....接通中断和断开中断.....见过鬼佬的设备就是这个样....精度0.1MM..
keven1

楼主:
皮带是用普通电机驱动的,不是伺服,速度不一定恒速!
yaanlh

网友C:
光纤放大器是有延时的你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D:
光纤头换M3的,或者加聚光镜,减小检测光点,光纤尽量不要折,A点和B点接X0 和X1试试,
keven1

楼主:
放大器延时已经关闭!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延时在15ms左右!且不稳定!
keven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纤头换M3的,或者加聚光镜,减小检测光点,光纤尽量不要折,A点和B点接X0 和X1试试,

延时不是一点点而是上10ms,更换输入点没有多大意义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大器延时已经关闭!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延时在15ms左右!且不稳定!

我的建议是减小你的检测误差,你这种情况不单单是光纤放大器延时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好几方面造成的累计误差,这种设计先天不足,要检测很准确可能比较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皮带是用普通电机驱动的,不是伺服,速度不一定恒速!

方不方便在传送带装编码器,,,,,,如果允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建议是减小你的检测误差,你这种情况不单单是光纤放大器延时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好几方面造成的累计误差,这种设计先天不足,要检测很准确可能比较难

不用很准备,一至两mm的误差都可以,可现在有11mm的误差!设计没有太大问题!
keven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不方便在传送带装编码器,,,,,,如果允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关键是用来测试的输入点已经用到其他地方!

网友E:
光纤响应时间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考虑购买正规品牌光纤试试看。

网友F:
楼主如果只是写测试程序,可以直接用 a传感器and b传感器 指令来set某个m,b传感器下降沿reset那个m就好啦,合格m就通,不合格m就不通,不用想得太复杂了。测试出是否传感器问题,之后再解决程序问题会比较好
keven1

楼主:
下午又做测试了,单独一台PLC和独立走线测试,还是一样失败。
这样就可以肯定放大器延时问题了,不知道其他同行有没遇到类似问题?

其实有考虑采购ORMON 的E3X-NA11F,响就时间极快了,但价格也是很高。

不过现在误差还可以勉强接受,暂时不考虑更换,等待后续生产测试结果,才决定是否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