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问个问题,请不吝解答!

楼主(2014-11-20):
PLC模拟量输入,选择量程0到10V,经测量我的传感器无感应时电压12V左右,请问将传感器接入PLC时是否需要串接电阻?
小弟首次接触模拟量,多谢帮忙

网友A:
你用什么传感器,接到AD模块啊,为什么会选择传感器接A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传感器,接到AD模块啊,为什么会选择传感器接AD模块?
是用AD模块的,传感器输出电压,经AD模块转换数据给PLC,现在就是不知道接入AD模块的时候要不要串电阻
用的是科瑞模拟量传感器,金属开关式的,瑞士牌子

楼主:
师傅们在哪里

网友B:
12v超量程了。模块检测范围0~10v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不需要加电阻

网友D:
要加变送器,电压超出范围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E:
模拟量通常是0至5v 0至10v -10v至+10v 4-20MA 电流的信号,你说的是12v可能你传感器的供电电压。还有就是你的是电流信号,你用电压表测量的有可以出现这样的事情。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A:
你加个降压电阻也行,不加也行,电压虽然高了,但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