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帮帮我

楼主(2014-11-20):
大家好,谁做过5个三菱fx的plc通过光纤进行通讯

网友A:
三菱FX通讯模块中有没有插光纤的,好像没见过。除非用转换模块。

网友B:
可以联系我

楼主:
怎么联系你

楼主:
大家帮我参考下,我用光纤交换机连接光电转换器再连接一个485转rj45设备,这样能不能实现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参考下,我用光纤交换机连接光电转换器再连接一个485转rj45设备,这样能不能实现通讯
没搞过,不过直觉告诉我可能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