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变频器如何直接通讯

楼主(2014-11-20):
请教 :
用HMI直接和变频连接,可以实现定时启停和按要求多段速运行,也可以让他按时启停,正反运转
我现在下手不知道地址如何写,在HMI里如何选择
我用的是威纶MT6070IH和步科ET070HMI ,变频是台达VFD-M
请大家指点,多谢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A:
支持MODBUS的好实现。

楼主:
485,在我用的步科里可以选 串口:232, 485-2,485-4
威纶6070可以选 MODBUS RTU
但是后面如何做呢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B:
以前用过步科屏和单佛斯FC51直接通信启停及无极变速。
下载积分:+1(浩然星球) 真诚感谢!

网友C:
采用MODBUS通讯就可以啦......
下载积分:+1(浩然星球) 好贴好贴!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有士林触摸屏,跟士林变频器,我跟你做

网友E:
三菱的跟三菱作过。

网友F:
威伦的我做过,把台达变频器通信协议传上来,我帮你,很简单的
下载积分:+1(浩然星球) 热心助人!

楼主:
好的明天早上传上来,过零点了,今天早上传,呵呵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G:
用宏命令编写程序,

网友H:
直接MOUBUS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