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车间皮带电机始终运行在3HZ左右,电机电流高,变频器是施耐德ATV31系列的,变频器老故障提示过流报警停机,有什么参数可以降低电流呢,让变频器别报警了,但是电机还必须在低频下运行。

如何解决低频电流高的问题, 三菱的变频器我试着修改转矩提示参数,电流就降下来了,但是施耐德的我修改转矩参数,怎么就不好使呢,输出电流没有变化。

网友A:
加RV50,减速机,频率就可以提高了

网友B:
有专用的重载变频器,就不会报警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在一定的频率下,降低电机的转矩就是降低电机的电流,试着找找这个适合你们的参数值。如果皮带电机用的是V/F 运行方式,试着找一找提高变频器启动的电压值;另外变频器的过流报警一般是150%,看看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值,如果没有旧报警的话,试试能不能屏蔽掉这个报警参数。

楼主:
原先设计的问题,导致的现在的后果,减速机领导是不打算换了,说浪费钱,让调变频器,虽然知道这事不太靠谱,这不问问大家,从变频器方面能不能解决这个低频电流高的问题。变频器是ATV31系列

网友D:
看看变频器输出力矩吧

网友E:
把变频器的过流报警功能去掉,具体你找一下是哪个参数号,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F:
没有减速机吗,要不加个大小皮带轮呀,要不了几个钱,这点钱都不想出的话,就把皮带的滚筒车小点。

网友G:
把减速比提高!频率就提高了啊

网友H:
减速机都不算加?能省几个钱,到时候烧电机烧变频器就开心了,出现故障影响生产就开心了嘛

网友I:
3HZ电机不是变频电机的话还是死心吧,变频器不报警电机就要烧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减速机都不算加?能省几个钱,到时候烧电机烧变频器就开心了,出现故障影响生产就开心了嘛

长时间低频运行,对电机和变频器寿命 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K(2015-01-14):
把减速机速比提高,频率就提高了

网友L:
长时间低频运行用减速机或大小皮带轮解决。

网友M:
改变减速比,增加输出频率!还有把电机改为满压为10赫兹专用电机!就不需要增加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