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FX3U用FX3U-485-BD做N:N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11-20):
RT,系统配置为GS2110+3台FX3U-32M,由于主站点FX3U处理的数据较多,按照通讯手册上的说法,主站点字数据是D0——D7可以传递给从站,这8个寄存器不够用应该怎么办
结构如下图所示。
要是用图2所示的结构不知道可行吗,在触摸屏里用地址分开,怎么分又不知道了
[attachment=128870]
[attachment=128872]
[attachment=128871]

网友A:
使用MODBUS通讯。加FX3U-485ADP

网友B:
呵呵!如果8个字元件不够,缺少两三个,假如分配的位元件用不完,可以用位元件代替,如:K2M1000 本人就是这样用的,
下载积分:+1(王者尊天下)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2个数据做 中转 用移位的方式挨个传,就可以,你想做多少多可以。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个数据做 中转 用移位的方式挨个传,就可以,你想做多少多可以。
学习了,能不能详细点,我开始也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就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