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机械手运动问题

楼主(2014-11-20):
求指导!现在开始动手写伺服电机驱动机械手的PLC程序,垂直轴和水平轴均由伺服电机驱动,请问从何着手,从什么地方开始写。
我只知道有脉冲输出指令PLS,我知道只有这一条指令是不可能的,请教各位大神,从什么地方开始写呢。

网友A:
PLSY PLSR DRVI DRVA .........

网友A:
西门子下载个伺服控制库很好做

网友B:
200PLC用运动库写啊,

网友C:
根据动作步骤先写块,然后写块中的程序

网友D:
MAP运动库下这个装上用。

网友D:
然后在向导中一步一步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