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上0V需要与大地连接吗?

楼主(2014-11-20):
机台上0V需要与大地连接吗?

网友A:
你可以发现有些直流电源的GND与E是通的
我感觉你好像想要告诉我些什么~~

网友B:
不需要的,在一个电路中,试验台上的电源就能形成一个回路,不需要和接地线联结,当然,强电除外。

网友C:
不需要和接地线联结,当然,强电除外。同意2楼

网友D:
在有变频器的地方,如过PLC的DC24电源0V接地,很可能出现损坏PLC的情况。
为什么哩,为可0V接地就烧PLC?

网友E:
一般不需要

网友D:
有变频器的地方,在变频器工作时你用手去碰电机很多时候是有针刺感,用电笔测可以电亮,有人是地线搞不好,但很多客观条件就是这样,这种高频感应电直接从PLC电源进入PLC的内部,会直接损坏PLC的内部电路或会干扰PLC工作。在有些小设备(PLC是国产禾川,广东江门市双水镇,自动制香设备)见过这接,结果出现PLC程序掉失,PLC开机无法启动,甚至直接损坏PLC电源和PLC工作紊乱。这是非常低级的错误!

网友F:
不需要,至于变频器外壳有感应电,只要接好电线就行了!

网友G:
日本的都会连接,国内好像很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