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Q的 L 代表什么 ?  还 有我 现在要转换成 3U 需要注意什

网友A:
引用楼主a271156864于2014-11-20 20:56发表的 Q的 L 代表什么 ?  还 有我 现在要转换成 3U 需要注意什么!! :
Q的 L 代表什么 ?  还 有我 现在要转换成 3U 需要注意什

鎖存繼電器(L)
a.作為可在CPU 模組內進行鎖存的輔助繼電器使用的軟元件。
電源發生故障時,通過CPU 模組的內置電池對鎖存繼電器的資料進行保持。
即使進行了以下操作,之前的運算結果(ON/OFF 資訊) 也將被保持。
• CPU 模組的電源OFF → ON
• CPU 模組重定

楼主:
谢谢1··  哪可以不要不、 新建文件夹 (2).zip (115 K) 下载次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