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位置跑偏

楼主(2014-11-20):
之前一直是好好的,最近又发现马达的位置跑的有偏差,偏差是累计的,越来越大,但是重启后会好一段时间,
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重新焊线都好了,但是线是好的,有屏蔽网,

网友A:
看看机械有问题没有 不要皮带轮多了齿 搞几年也不会好

楼主:
是丝杆传动,联轴器没有松动,无机械故障,没有规律的跑偏,

网友B:
编码器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干扰问题,采用差动传送

网友D:
采用绝对控制。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看看是否有干扰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电磁干扰造成的啊,你看多长时间,走多长位置,做个计数的呀,到一定时候回原点校正一下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