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CCLINK通信的时候 有八通信线跟强电走一起吗

楼主(2014-11-21):
大家做CCLINK通信的时候 有吧通信线走强电桥架里面的吗??????????

网友A:
看规范要求,有明文说明的,但也可以搏一下RP。

网友B:
虽然要求是分开比较好,但是有时候现场施工有难度,我都是和其他线放在一个线槽里面,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要求是分开比较好,但是有时候现场施工有难度,我都是和其他线放在一个线槽里面,没有问题!
是的 因为工厂 有做好的强电电力线桥架,如果放在电力 桥架回省很多事情, 如果不放里面 自己在架桥架 或者放PVC管工程量很大,楼主CCLINK线用的原装的吗 多少钱一米的啊???????????

网友C:
多数时候是没办法的呀,线的材质要好点